g455

楼主(2014-04-14):
独显 版号:LA-58710 开机电流到1.3几 不亮   北桥换了 显卡加焊过 BIOS刷过  还是不亮

网友:
G455机器还有几种板号么?我的板子板号是LA-5971P,也是开机触发到1.36左右不显,也不再跳变了

网友:
会不会CPU有故障呢?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2014-05-23):
哇靠,真的是北桥

网友:
楼主好了吗 我这北桥 CPU都换 BIOS刷了 也是到1.3

网友(2014-07-22):
我这北桥 CPU都换 BIOS刷了 也是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