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不开机的通病是ECBIOS坏了

楼主(2014-04-14):
东芝L630 不开机的通病是ECBIOS坏了
不开机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谢谢分享,收起,

网友:
路过,学习,下次遇到这个型号验证一下

网友:
据我分析,是NEC大电容爱后,电脑经常性死机,造成BIOS坏

网友:
楼主一句话解决战斗啊,也不来点故障分析、维修过程什么的

网友:
东芝的主板 不开机 电流不过CPU一般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该一下就好了 修过好多了都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么

网友:
暂时还没怎么碰上

网友:
怎么不上传bios呀。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点把不然可以认为你是在灌水哦

网友:
你修了几台这样的机器,就说是通病。

网友:
好多笔记本都爱坏BIOS

网友:
这机子我也刷过一台好了的,当时客人一来就叫换系统,到了我这发现不开机,他说刚才还开得,因此怀疑是BIOS坏,刷之,OK,收修机费¥300

网友:
修开机300元,,赚大钱了,,我们这里 个人收150 也高了

网友:
赚钱了,,300元,,维修费你们那里这么高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要注意一下 少走弯路啊

网友:
楼主怎能判断是bios坏的

网友:
你这不是瞎说么,不开机就是ECBIOS问题,也要说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是怎么断定是BIOS的?

网友:
你这样说 很容易让新手 茫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