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ip67m双显卡触发不显

楼主(2014-04-14):
今天接客户送一主机,刚开始不触发。反复短接I/O后可以触发,i3cpu双显卡,求高手给思路。量CPU旁的八角芯片有2.3V和12v。
cpu
芯片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反复短接io什么意思 表示不解

网友:
估计要刷一下BIOS

网友:
是强行触发的么

网友:
这个修好了 换显卡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短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