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Z07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14):
接到一台捷威z07开机0.30掉电(上CPU的情况)。。量主板各大电压都出来了,还是掉电。广达的主板,想到可能是HWPG引起的。 断开S2后,上CPU,上内存,接屏,机器正常显示。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还需要查是哪一路引起来的吗?(能说下原因最好)

网友:
见过一台是3/5V芯片PG信号没出来

网友:
我前天还修到过,也是上电到0.4A左右掉电,当我断开D11和D8后机器就不掉电,可以开机,我没有管它,就这样给客服了。

网友(2014-10-05):
学 习 学 习

网友:
这样断开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比如烧坏。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有一路pg信号没出来,说明它要么芯片坏了,要么供电不正常,这样按道理来说是不能开机的,如果断开后即使能开机,也使机器工作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网友:
直接断开就不再处理的话,后续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呢,个人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
二极管一个一个拆除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