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4怪事求助

楼主(2014-04-14):
神洲A650 主板板号QL4,这机子是有时能显,(10次8次能显)不显时会掉电,待机0.01,但掉电电流是不一定的0.02 0.4 0.6都出现过,而且不是普通的电流上来等一两秒再掉而是马上掉,等下又自动上电,我在量14.318时发现一异常,就是我不管是万用表还是示波器一量晶振的1脚,没波形,此时就算是主板已经显示的也马上电流掉下去约0.2A,比如原来1.65的会掉到1.45(此时时钟正常的波形变成杂波),探针一拿掉 电流又能恢复原来,晶振 协振电容 时钟IC都换了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可能一碰晶振就电流下降呢!谢谢大家

网友:
求助大家,回复一下

网友:
求关注,求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南桥边上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边上的晶振?

14.318不是32.768

网友A:
哦哦。 我修过摸南桥晶振可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边上的晶振?

一看就是来灌水的啊~。。。

网友:
有谁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我修过摸南桥晶振可开机的

那不是晶振挂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