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气死我啦

楼主(2014-04-14):
早上以客户拿来一手机,说屏坏啦,我就说打开看看,他就在一旁看我拆完装完之后,来一句你把我的机器封条给弄坏啦,还说么经过他的允许就私自拆机,你说这种人叫我如何是好,他的机器也早就过保啦,大家说说气不气人,给我再这吵了半小时,最后还是把机器放我这里修了。求各位老手给我些对付种人的绝招、

网友A:
明显的屏碎了就不用拆了, 先交流,客户同意换之后再拆机。   动手做的时候不要太着急了。

网友: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多跟客户沟通几名,了解是不是奇葩,是的话开机之前要谈好责任

网友:
呵呵,和这种人要慢慢和他讲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屏碎了就不用拆了, 先交流,客户同意换之后再拆机。   动手做的时候不要太着急了。

客服说屏坏了   你也要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服说屏坏了   你也要自己去看看吧

屏的什么故障非要拆屏才能发现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什么故障非要拆屏才能发现问题呢?

如果客服都会判断的那么的准确  那还需要维修的干嘛  我们这是为了更加的了解    是否是像客服所说的那样  退一步来说  万一是客服拿到其他家给人看过    在给你看   如果上家做过手脚    那你不是很尴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服都会判断的那么的准确  那还需要维修的干嘛  我们这是为了更加的了解    是否是像客服所说的那样 ...

如果没有百分百确定是屏的问题的情况下     什么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网友:
报好价,可以不可以拆开看看?不行,哪就我只卖你屏,你自己换,要我换,行,拆机费50
         我通常遇到这种人,要么不做,要么宰你一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