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MP515 投影仪 换灯后 TEMP 亮红灯

楼主(2014-04-14):
               前几天 接到一台  明基 MP515 投影仪   插上电开机 指示灯开机正常  灯泡不亮    拆开一看灯泡都烧碎了    直接去 淘宝买了 原装全新280块的灯泡   今天到货  装上去  开机 显示了  挺高兴的   过10多秒就 不亮了  灯泡也不亮了   TEMP 灯就一直亮红灯    把掉电源   在插上去  开机 还是亮10多秒   问卖给我灯泡的人  什么问题   他说 主板保护了  要发给他维修  280         我问了群里的人  有人说色轮问题    有修投影的 帮小弟分析吧

网友:
首页 看不到我的帖子啊

网友:
这个真不懂哈。。。。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 高温保护了
你瞅瞅 风扇转不转。

网友A:
灯泡一般情况下 还不至于会烧碎把。。最多烧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一般情况下 还不至于会烧碎把。。最多烧断丝,。

前几天我就接到了一台  就是灯泡碎了

网友:
温度有问题

网友:
我搞到过一个 只是比你的可以多又一会  是温度高了

网友:
问提 已经 找到了  色轮 卡住了    等会 修好 之后 我上图

网友:
上次我也接了一个是电源板坏了,我弄来弄去没弄好,没办法另外找个电脑师傅,不过他也不行。说着是模拟电路不是数字电路,不过说实在的我是没看出来!后来找了个专业修投影仪的弄好了,收了我几大百。还好是政府部门的好说话。

网友:
TEMP是温度指示灯,这个灯亮一般情况下是温度电路或散热方面问题。

网友:
这个灯亮temp  就是温度不良  散热有问题 看看

网友:
温度不良  散热有问题

网友:
色轮检测过了吗 是不是色轮有问题

网友:
是 一个小风扇   被灯泡的玻璃 片卡住了     已经修好了

网友:
风扇不转引起的温度过高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投影机这样的情况, 夏普投影机, 原灯泡炸裂了,更换了一个非原装的,开机正常,但用5-10分钟左右就自己灭了,然后temp等亮,拔掉电源线重新接上,再次开机能亮,但还是5-10分钟自己灭,左侧的散热风扇都转,期待楼主解决后分享

网友:
温度高了 要不就是需要清零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是 说了 是里面的 小风扇卡住了 已经修好了 灯泡上面的玻璃片 卡住的

网友:
已经修好 是里面的小风扇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