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2220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4-04-14):
三星E2220,中华CLAA215FA 01的屏,通电显示灰白且带有线条的模糊状态,屏线没问题,屏上有5V电压。

照得不是很清。

没接VGA,屏上也隐隐约约看到有桌面图标??

检查这个没检出问题。

那个IC501有一个脚无电压,请教大神们,会是这个问题吗?我无头绪了,该怎么修?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样的,,不用修了。。是屏坏了。。换屏芯片也好不了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液晶屏坏了,不知道能不能修了,
有一个一样的屏

网友:
这个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我换过屏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样的,,不用修了。。是屏坏了。。换屏芯片也好不了的。。

真的是不能修了吗

网友:
三星的屏好多都是这个故障,就是有灰条无显

网友:
通用版点一下,确定屏问题了就不用修了,如果二三十块钱收了的话没事可以研究下

网友:
查屏后极供电 会有惊喜的

网友:
有一个脚无电压是正常的
它接地!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吧?修好了吧?

网友B:
屏问题.基本上都是.三星的MCU问题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问题.基本上都是.三星的MCU问题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MCU是什么。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屏,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是什么。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屏,请指教

程序。跟BIOS差不多的意思。三星通病就是MCU和灯管。

网友:
屏坏了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共同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14):
先测下  VGH   VCOM   VHL     VDA    和   14路GAMA   和 EO  STP  等

网友:
坐等待结果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 手上 还是 有个~ 确定是 屏的问题 但是 没有 空研究

网友:
三极管是正常的 屏芯片 或是排线上的芯片

网友:
没接VGA 也能看到 桌面呢?

网友:
八成 是屏坏了,这种屏我遇到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