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3000开关电源接主板(主板是好的)后,紫线电压5V电压下降,启动不了,求解!

楼主(2014-04-14):
一台航嘉BS3000电源(SG6105+DM311方案)电源,故障是接主扳(主板是好的)不能启动,不接任何负载,短路绿线与黑线,电源能工作,各组输出电压也正常,打开无任何烧毁痕迹。经过更换换光耦,滤波大电容/换掉了有所有的辅助电源和输出电容和SG6105电源管理芯片后,测量绿线2.9V,紫线电压5V,在未接负载时电压一切正常2.96V,+12·-12·+5·-5·+5SB都正常。接主板测试+5SB下降至3.36V,绿2.96V上升至3.09V,计算机不能启动,求解!

网友:
你这是副电源问题啊,换SG6105有什么用,这个东西很少坏。

网友:
是在待机时电压就下降,如不接主板,工作和电压都正常,应该是辅助电源上有问题,+5SB从SG6105中出来的!

网友(点评):
通常+5VSB从辅助变压器出来经一只大整流二极管,再并上滤波1000UF的电容,通过LC滤波、P421或817反馈回路(TL431)就能有稳定的5V输出了,根本不需要从SG6105中出来(SG6105也没有稳压的功能! )

网友:
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我那是电容问题,换了就行了。

网友:
好像没有TL431,如图所示。

网友:
先更换c32 c34 c35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