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945G 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4-14):
今天一大早顾客拿来一块杰微945G  双桥板 看外观也没腐蚀 掉件  插上诊断卡 上电 有复位但是不跑码 供电都查过正常 时钟也有 没思路求教 怎么去查复位检修

网友:
刷bios、换io、打北桥阻值,一步一步来。

网友:
是有哪个复位

网友:
PCI有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上假负载测CPU复位

网友:
压桥 试下 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COM芯片 换IO

网友:
手上一堆板都是这样有复位不跑码,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你这个只是PCI有复位,你的CPU复位出来了没?

网友:
刷 BIOS  压桥   不透针座   压座

网友:
查CPU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