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暗屏通病

楼主(2014-04-14):
      联想B系列只能说垃圾中的战斗机。如题来了一款B450独立显卡的机子暗屏 心想菜来了飞根线轻松解决,于是乎报价留机住院 。三下五除二拆机测屏19V 3.3都有淡定中、通过看主板接口定义13脚3.3  14脚0V  18脚19V  思考中 顺手打开论坛看到有人说14脚电压时EC的62脚发出的 于是根据他的方法 短接13、14脚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想到联想爱出BIOS问题 刷后问题解决 。为了验证此机暗屏是BIOS造成 反复修了好几个确定无疑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改 高压条解决问题,下面难道拆啊。

网友:
要我就懒了,直接借个ON信号过来了

网友:
13脚和14脚连起来何意?最终是刷BIOS好的还是两脚相连好的呢?

网友:
还没碰到过BIOS问题会暗屏,谢楼主分享记下来。。

网友:
BIOS居然会造成暗屏  新手学习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通病貌似被我2分钟搞定,屏上供电3.3v借来开启高压条的EN信号了,何必这么麻烦啊?刷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通病貌似被我2分钟搞定,屏上供电3.3v借来开启高压条的EN信号了,何必这么麻烦啊?刷机麻烦。。 ...

你懂个JB啊,你家LED屏还有高压条的EN信号呢?你是怎么混成正式维客的.为你感到悲哀!

网友:
BIOS 刷完.依旧无背光有图像!

网友:
事实证明BIOS会导致暗屏的。

网友:
是真的吗  再碰到B系列的本子试试

网友(2019-11-17):
本人一台老机子b450,开机,不显示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