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过热断电保护,风扇和硅胶都换了还是这样怎么办

楼主(2014-04-14):
CPU过热断电保护,风扇和硅胶都换了还是这样怎么办
cpu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换U试试

网友:
该换cpu了

网友:
确定CPU没问题的话,加大散热度,用纯铜的散热片,或导热管类的风冷,或是水冷降温

网友:
散热片是好的么?吹出来的风是冷风热风?

网友:
测一下 温度 一定要区分开 是温度引起的掉电 还是CPU或主板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