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原机液晶显示器的程序是怎么读出的?

楼主(2014-04-14):
先辈们,指导下。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

网友:
是得把BIOS拆下来吗

网友:
我用的是RT809F编程器读取

网友:
至于程序的读取都是使用变成读取的,就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在线读取,不是在线读取的话把芯片拆下来读取。

网友:
哪个编程器支持在线读取?

网友:
RT809F  在线都就可以 , 也可以拆下来,用座子放在编程器上读

网友:
用编程器啊,有液晶编程器不用拆机读写,不是液晶编程器拆机编写

网友:
RT809F支持在线读取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液晶电视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