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6 Z50CR 求助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14):
         前几天接了个SONY,MBX-266,板号:Z50CR MB S1202-2 刚刚接手故障是不触发,我看待机0.001,就放了下电,然后正常了,就没管了,客户用了几天又不触发了,电流又是0.001,我就想再放了下电试试,放点之后待机电流到0.170了,知道坏事了,赶紧测量,待机芯片是EQ ED,由于没有图纸,论坛也找不到图纸,经查型号是RT8223M,后来找到一个ACER 4739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找来用下

(看脚位,实际电路不一样)
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398558789\Image\~UTY_Y{49M]RTS8P3QEM5_P.jpg       发现VREG5短路,拆了后级没有短路,就发了几块芯片,换上之后VREG5,VREG3都正常了,待机也是0.001,触发之后有轻微动作,电流0.020不动,测量发现18脚ENC只有0.7,跑线路也没跑出什么结果,就每个脚都测量一下,当测到13脚EN时上电了,而且亮机了,强行关机之后也可以再次触发亮机,这时候的待机电流是0.005,但拔了适配器之后,再插上又回到原来的故障
         后来发现只要用表去测量13脚就会出3V.5V,但这个板子13脚好像是悬空的,有时候3.7V,,有时候有时候又是3.2V的电压,而且这个时候18脚ENC是2.5V,也就是说只要去测量一下13脚EN,18脚ENC马上就会变成2.5V,,就有待待机了,而且开机也正常

网友A:
那你直接价格上拉电阻给13脚

网友B:
查18脚的两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价格上拉电阻给13脚

我试过按上面这个图纸分压给了13脚7.2V的电压,不行,还是没待机,还得点一下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18脚的两个电阻一个电容!

这个图纸是宏基的啊,原机没找到图纸,电路不一样,跑线路只跑出连了两个二极管的正级,一个10K电阻接地

网友:
怎么觉得这个问题是13脚的电压不够啊

网友:
芯片没换号啊

网友:
   看不大懂 菜鸟一枚

网友C:
我发个图纸给你,你可以参考这个图纸修。 Z50

网友:
芯片我换了几个,都是先用烙铁上锡再焊接的,吹上去之后还拖了引脚,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个图纸给你,你可以参考这个图纸修。

谢谢你的图纸!救命稻草啊!

网友E:
13脚是开启信号,应该是接有控制元件的,如果是悬空那TTL电路来说那就是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3脚是开启信号,应该是接有控制元件的,如果是悬空那TTL电路来说那就是高电平。

这个板子13脚确实是悬空的,我试过割线测量了,问题是需要用表笔测量下13脚,马上就出待机

网友:
对呀这13脚有VIN上拉开启LDO的 直接上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13脚确实是悬空的,我试过割线测量了,问题是需要用表笔测量下13脚,马上就出待机

你用表笔量是什么量法,用电压档?还是用其他的档位?用电压档应该不会有什么干扰的。可以考虑给这个脚上拉电压强制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图纸!救命稻草啊!

机器现在修好了吗?我有个三星R464二代内存的,跑D2是4A后面的D2,机器内外都不显示。显卡和显存都换过,显卡这边的信号也查过,就是跑D2不显示?

网友:
路过看看,赚个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表笔量是什么量法,用电压档?还是用其他的档位?用电压档应该不会有什么干扰的。可以考虑给这个脚上 ...

是电压档,尝试上拉也不行

网友:
上面那个图纸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