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八声报警 维修~~

楼主(2014-04-14):
前几天一起学驾照的朋友拿来直接的戴尔N5010笔记本说是开机是报警 去年在这清灰 所以比较熟悉这个笔记本。 简单看了 外接显示。上论坛搜了搜 很多这样的问题,于是怀疑是屏还有屏线 拆下来 重新装上还是一样。
二话没说也懒的测了 直接加焊了显卡 还是不行,又加焊一次还是一样,咨询了 不少人,有个朋友说修过 是换了显卡好的,于是就订了显卡回来上去,亮机正常了~~

bios 一份 INTEL的

DELL N5010 I3 INTEL ATI独显 HM57 BIOS.rar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啊!!

网友:
上次一个显存供电没有的 也报警8声。。。。。。。

网友:
8声  干显卡  一定好

网友:
真的假的,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应该不多吧,我倒是遇到戴尔N5010到主板上的屏线松动后出现报警的,给大家参考下了

网友A:
加焊不行 你可以值个球试试  省材料

网友:
8声很少遇到 7声的多,学习学习

网友:
赞一个,机子修好了

网友:
赞赞赞赞在哪在哪@!!!!

网友:
桥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7声报警的多

网友:
呵呵 优势通病机器了

网友:
修过八声屏线接口松了,我是焊显卡客人把回去用两天就不能用,过一个月后才拿过来再修,我拆下来重做试了下可以装上去又八声,客人拿过来时又带了一台一样的机子,对换了屏,屏线都没问题,才去查了是主板屏线接口有点松,压下就好了,装上去把屏线插好。加上A B胶。

网友:
七声的做显卡好的

网友:
八省显卡,七声桥。做维修居然不知道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7声的干显卡好了

网友:
8声 显卡屏 屏线  7声北桥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  这个还用发帖显摆

网友(2014-05-17):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行 你可以值个球试试  省材料

植球好了也用不住~还是直接换了的好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B:
直珠划算些,省钱

那样返修的 换新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一台,报8声,弄了显卡还一样,换个新的还以样,气死人了,亏了150大洋

买了 假芯片吧 哈哈

网友D:
我这有个8声 是北桥的问题,可始也以为是显卡,做了几次,后来试试吹了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8声 是北桥的问题,可始也以为是显卡,做了几次,后来试试吹了下北桥就好了

我是直接换的显卡

网友:
此机开机黑屏8声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我一个外接正常,我定了屏线,还没有到,难道显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