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13H小日本啊小日本修的我冒火啊

楼主(2014-04-14):
中午一客户匆匆进店,说电脑自己除尘冒烟了,系统进不去了 问我能不能修好了 。 我接机一看 ,索尼 ,心里暗想; 妈的, 活该 让你买日货。报应啊。呵呵;当然想归想,总不能说出来吧   人家是给咱送钱来的呀。废话不说了 报价N百。 打发客户走后开修。此机器是开机显示LOGO后白屏 ,首先排除系统 外设问题后拆机 发现在系统供电3V的电容上有一头有打火烧黑的痕迹, 心想难道是供电有问题造成的 测量3V 5V正常,显卡 CPU供电...一切都正常,哎!一般短路都是烧供电多啊 这也没发现不对的地方啊,难道!!!过LOGO系统不引导 南桥!说干就干。过程不说了,换好桥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开机,SONY 此时心跳加速 妈的!还是白屏 见鬼了 这也没法修了呀 。短路冒烟不是烧供电,芯片还能有什么。耐下心再重新测量一遍吧,3V.5V显卡桥CPU,usb供电都正常啊,我X!!!抽支烟吧,修的也累了。嘴里抽烟可心里还是放不下,供电桥都没问题难道BIOS出问题了!!!不可能吧 !怎么想也不可能!可又没有别的办法了,试试吧。找卖我编程器的哥们要了个BIOS,开刷。刷好装好机,开机,SONY   windows xp 它娘的小日本、、、、、、(此处省略一百字)       唉!干咱们维修的伤脑 伤心啊
附上此机BIOS 希望对同行有用 SONY

网友:
是windows xp 不是WINDOUS XP

网友:
收到钱就不恼火了呵呵

网友:
我没接触过笔记本!!弱弱的问句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台式机中独立显卡的bios写在了主板bios上面呀。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太假了,,除尘导致灰屏,楼主,,问你一句,你不是说冒烟了吗,应该有短路啊,,怎么在你帖子中没有提到短路的器件啊!竟然重刷bios好了,。,,

网友:
小日本的本本就是奇葩,短路冒烟居然把软件烧坏了,那中病毒了是不是用户就挂了呢?

网友A:
真是个奇葩的故障啊,是不是顾客在告知并且的时候信息有误啊,要不这也太奇葩了竟然是BIOS的问题奇特啊
还有啊楼主哦那个系统应该叫windows xp 不是WINDOUS X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奇葩的故障啊,是不是顾客在告知并且的时候信息有误啊,要不这也太奇葩了竟然是BIOS的问题奇特啊
还 ...

是啊 ,想不到啊 ,客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啊。有的时候修机器也不能全听客户的描述啊,只能做参考。呵呵windows xp确实打错了 写完也没带要看直接就发帖了

网友:
打火丢失BIOS信息可以理解,很多机器突然停电而导致BIOS丢失的很多,朋友们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个人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