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做不好BGA咋办?

楼主(2014-04-14):
前两天某主板的显卡虚焊,上BGA后显卡芯片都鼓包了。。给师傅骂死了  怎么练 都练不起来。。废板子上的芯片  要不是给吹挂掉了,就是给吹得有明显损坏痕迹了。。时间老是把握不好啊!至于植株取桥上桥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各位有不有这方面的技巧啊,求解啊!

网友A:
你师傅都不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都不教你吗?

教了。不过不可能每时每刻看着我吧   反正自己老是掌握不好时间

网友:
BGA是基本功,要多练,狠练。维修经常要用到BGA的。

网友B:
来买台迅为的BGA返修台吧。触控,曲线我们都设置好的,轻触几下屏幕等待数分钟,搞定以后你就是师傅了,而且包教包会。

网友:
焊BGA要胆大心细,多操作,熟练之后成功率才会提高。看别人操作很简单,但是有很多重要的细节一定要掌握好,有可能一个小细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焊接失败。

网友:
几年前我写过一帖子:令你十拿九稳的植锡方法。。。。网上搜一下就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买台迅为的BGA返修台吧。触控,曲线我们都设置好的,轻触几下屏幕等待数分钟,搞定以后你就是师傅了,而 ...

这个BGA返修台多少钱

网友:
各个价位段的都有,目前卖最好的是360T这款,350t目前也是特价销售,可以去我们淘宝店了解一下                    http://xwbga.taobao.com/

网友:
调好曲线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