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不显示 外接正常 显示屏测试正常

楼主(2014-04-14):
HP G4 开机不显示   外接正常  显示屏测试正常    屏线没问题     求分析下 大致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另外 请教高手  这个型号的板子 控制外接显示 和内屏显示的  是同一电路吗

网友:
刷码片应该可以

网友:
显示屏的码片?

网友A:
看下显卡和桥吧

网友B:
内屏什么歌情况   灯管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显卡和桥吧

外接正常  是不是代表 显卡也正常  ? 求解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LVDS跟EDID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屏什么歌情况   灯管亮不亮

内屏没事在另外的机上试了 正常显示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电路

网友:
内接和外接是不一路的, 你查下屏接口的供电和信号,   屏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