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开机适配器能开机,电池公共点有电

楼主(2014-04-14):
联想SL400,  版号ROCKY40/50  用适配器能开机。
单用电池不能开机,公共点有电。用适配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也能用,用电池重启也可以开。关机后按开关就开不了了!是什么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用电池公共点12.5V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两台这故障的 还没下手修

网友:
把充放电管理芯片换了在说。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给大神们分析下撒

网友:
换了 好没  说下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修好了,是电池侦测脚的问题,电阻直接断线了,连到一起就可以 了...

网友:
哦 表示没遇到过 等遇到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