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fficejet K7108打印超慢!

楼主(2014-04-14):
hp officejet K7108 喷墨打印机 卡纸后,取出纸,发现打印机东西超慢,打印一张测试纸,大约三分钟才打出来,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喷墨打印机有时在非正常情况下关机,或断电后再次插电开机时,更换墨盒后等情况下,打印机会进行自动喷头清洗操作,这个慢是正常的,下次打印时应该就不会了,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打图纸,超慢,现在打印机是一张纸中打前面几行,就停住了,我把前盖子打开,打印一行,关上就停住了,再打开重复这样

网友:
你换普通文字打印试试,不要打印图纸,   如果打印文字正常 就说明是你文件过大导致速度变慢的,因打印机缓存较小。

网友:
问题是这台原来一直是用来打印图纸的,自从卡纸后,就这样了

网友:
先一步步排除,打印文字试试,看还会不会慢,然后重新装下驱动试试,故障如果是卡纸后出现的,你回想下取卡纸的时候,有没有动过其他地方。

网友:
word里面文字,速度1-2分种出来了,取纸的时候我不在,用户说是正常取出的!但打图纸就是超慢,HP机子有没有清除 内存的方法呢?

网友:
现在打印WROD 一行,速度2分钟出来,打印多行的话,速度就超慢,一张测试页就要10多几钟, 这是哪部分出问题了,是不是要更换主板呢?

网友:
驱动里面的设置检查过没有?是不是把打印质量调节的太高了,你检查下是否调节为打印文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