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笔记本能触发开机后电流异常屏不亮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4-04-14):
接到一个gateway的笔记本,据客户讲,前一天好着了,第二天就屏不亮了。接手后先外接显示器屏不亮,扣掉笔记本电池,接上直流稳压电源,有待机电流0.06A,,待机3/5V也,待机正常,开机能触发,屏不亮。于是拆机,重新拔插屏线,检测外观,没有发现异常。加电检测,CPU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加电检测后CPU也是好的,按下开机键电流就达到了8.85A, 风扇转一下即停,过一会电流就达到了9.02A,这时风扇又转起来,分析后估计是桥(三桥合一)短路,上BGA加焊后故障依旧,实在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啥啊,不会得换个桥吧。就怕换个桥还好不了

网友:
看到三桥合一的这种基本上不弄了,

网友:
把桥焊挂了

网友:
按时序来呀!不要放弃

网友:
8a   你开玩笑呢吧   我表才5a  短路了吧

网友:
除了桥,板上还有什么?

网友A:
不会是有短路了吧,电流怎么跑那么高,大神修好没?

网友B:
8A 我瞬间被秒杀了

网友:
求图片中电源型号

网友:
8A?9A,可能么,早就烧了

网友:
先测有关电源的上下管还是不是好的,然后测各大电感阻值,再把CPU下掉,看待机电流。。。最后再上来讨论讨论。。一般大短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 焊工果然列害,桥焊的挂了!可以烤鸡了

网友:
你这是大短吗,摸一下那边烫。

网友:
单桥的啊  AMD的么 换个CPU看看   不亮是不是屏问题 屏线问题 外接亮不亮 你说8A 你的电流表最大是几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有短路了吧,电流怎么跑那么高,大神修好没?

估计是桥短路了,明天再加焊一下桥,好不了就放弃

网友(点评):
桥要是“短路”了就只能换了,加焊还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A 我瞬间被秒杀了

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事实如此啊,照片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了,谢谢。

有啥思路了,帮忙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