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显示器N天了也没打开

楼主(2014-04-14):
泪目…………HKC G2249……按钮坏了,想打开换换按钮。我不是专业人士

不知道这个显示器是先开前盖还是先开后盖……貌似两边都打不开,好像用胶粘着的,坚固无比,现在撬开的缝稍大了些能看到胶,但是仍然一点也弄不开。

用一个塑料卡卡进屏幕与前框的缝隙中能卡进去,但是也不敢使劲翘……这个显示器究竟怎么弄,不知道各位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网友:
买拆机棒哇!!

网友:
没拆过这型号,我碰到有胶的都是直接用蛮力撬开的

网友:
找师父换一下吧不用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t128就好!!

多谢推荐,我看看

网友:
前后壳一般都是卡扣固定的。经常拆机的都知道。
你抠住前壳内边悠着劲用力,慢慢撬就开了。

网友:
从前面用手抠,不行的话从底部用起子翘下,在用手抠,不要从上面翘,怕伤到屏,还影响美观

网友:
找着卡扣,离远点慢慢撬

网友:
还有拆不开的液晶显示器吗?

网友:
前后壳一般都是卡扣固定的。经常拆机的都知道

网友:
完美拆开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敲一下左右边框的缝隙,如果胶粘的它会有明显的拉回收缩感,不是胶粘的敲到什么程度基本就保持在什么状态,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