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A8T/M 不上电

楼主(2014-04-14):
型号: 华硕笔记本 Z99M
版号:AT8/M REV3.1
故障:触发0.05不动
此机器以前修过北桥
拆开主板测量35V正常,当我测量各路转换电压的时候不正常

测量pq6709第三脚正常12V,第四脚为0V不正常
2脚为0.89不正常应该为3.3V
测量PR6710前端为3.3V后端就是0.89v
现象为某电路将SUSB#_PWR拉低
跑线路拆到了PR6321/PR6322,正常输出3.3V
PR6321与PR6322为PU6301开起信号
将PU6301更换后电压正常开起
电流到1.5A左右但是还是不显示(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显示的几率低的很)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北桥从新加焊一次之后正常显示

网友:
pu6301是什么 呀,LZ你可以在说清楚点

网友:
楼主,PR6321与PR6322和PU6301,,这地地方没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过行云流水了,还是详细一些比较稳妥

网友:
susb# susb#_pwr转换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附上图纸解说就好了

网友:
没组织好,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PQ6709换了后一切都正常了把

网友:
看天书。。。貌似应该是没有编辑完?  只知道PU6301挂了。。 拉低了PQ6709  2脚(复合P+N三极管) 导致 复合管都截止了,所以12VS没转换出来。 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