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0L经常死机,,,南桥发烫

楼主(2014-04-14):
华硕P50L经常死机,,,南桥发烫,,,加焊了一次南桥,,还是不行。请教大牛们有什么办法解决。。。
华硕

网友:
不一定死机就是南桥的问题吧 查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异常发烫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仔细检查,南桥需要的大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型号还是第一次见
检查1.5V电压,不行只能南桥。有可能 南桥部分损坏

网友:
换南桥,以前修到这板网卡打雷挂,吹掉亮机,但是会死机,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