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在修主板桥芯片时,最大温度多少封顶呀?

楼主(2014-04-14):
BGA返修台,在修主板桥芯片时,最大温度多少封顶呀?

我上部加热调到245度了(共分5次提升温度,每次每40秒提升30度,),下部调到248度了,这样会不会把芯片烤坏?

网友:
看什么机器的,360无铅的上面225,下面260也可以做,提前预热5分种就行了

网友:
实在测不了温度。可以把温度打高。然后镊子轻碰。动了立马冷却。

网友:
看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机器,可以先阅读说明书,或者直接找售后

网友:
每个返修台的实际出风温度都会有一些小差别,具体调整曲线到多少度,要根据自己机器的实际情况进行调节。而且每个厂家生产的设备提供的温度曲线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完全可以通用的温度曲线。

网友:
                 各个厂家做的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