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南桥代换问题,懂的师傅进来看看 218S7EBLA11FG

楼主(2014-04-14):
cq40  显示log 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光标也没有 南桥为 218s7ebla12fg 这个南桥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机器自用南桥 二修机器 我查了图纸 南桥是218S7EBLA11FG 现在不知道 南桥218S7EBLA11FG与 218s7ebla12fg 是否可以通用 ?

网友A:
CQ40的机子好像分两款吧 集显的芯片组合独显的不一样。218s7ebla12fg 印象中是这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的机子好像分两款吧 集显的芯片组合独显的不一样。218s7ebla12fg 印象中是这个南桥。

我这个是amd独显的 显卡是216-0707011 图纸上是218S7EBLA11FG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B:
确定IBM桥就可以了、纠结哪些做什么

网友:
你说的这2个南桥完全通用,还可以用218-0660017代换

网友:
LOGO后没数据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吗。。。我觉得北桥和显卡的可能比较大哦哦。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个应该是AMD那种南桥吗

网友:
先易后难,1刷BIOS 2换CPU  3BGA 4照着图纸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IBM桥就可以了、纠结哪些做什么

那应该是AMD的机型吧

网友D:
这两个桥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IBM桥就可以了、纠结哪些做什么

哥 不是ibm的南桥啊 是amd的218S7EBLA11FG这个样子的 就是不知道是218S7EBLA11FG还是218s7ebla12fg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个应该是AMD那种南桥吗

是的               am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桥可以通用的,

                          你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