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跑碼正常畫面不出

楼主(2014-04-14):
請問各位~
手邊有幾片ASUS主板(K43SL,),
開機跑碼都正常但就是不出畫面(LCD及CRT都沒畫面),
跑碼過程中在d6的時候會停頓一下,之後才繼續跑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顯示晶片的震盪器有正常工作,
請問有哪些訊號造成主板抓不到外皆顯示裝置?

网友:
USB接口看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借口问题。它的是LCD CRT 都不显示啊,这个可能还得是显卡问题啊,在显卡周围找找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顯卡換過了~狀況仍相同

网友:
查查EDID信号

网友:
EDID只在高準位無任何動作,好的主板開機時會有波
但這個訊號直接到VGA,顯示晶片也已經更換過了

网友:
用键盘切换大小写瞅瞅有没有到显卡那一步,试试用键盘切到外屏试试

网友:
內外均無顯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