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RT8210 3v/5v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4-04-14):
接了一台L600 USB口无电 开机系统运行正常,待机有3V 5V电压,3V/5V供电芯片待机状态下热的厉害,最奇怪的是待机都这个热的情况下,机器开机,系统运行一切正常,检查主板发现USB口不能用是因为,USB供电新芯片烧毁,而且芯片位置主板烧穿,清理开口,5v接保险飞线到USB,开机启动,USB能用了,就是3V/5V芯片继续热的厉害,关机拔电源,上电池待机状态,只要一上电池,3V/5V就超级发烫。以为是电池问题,拔下电池,接上电源,我去!问题依旧,依然发烫。初次以外机器工作一切正常,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实在无语了。

网友:
还有地方有微短路的?

网友:
什么地方的微短路影响机器使用,只是让3V 5V 发热呢?

网友:
告诉你测试一下 USB 的 供电 小芯片 是否有短路?导致 待机芯片过热?实在不行的话拆掉U SB的供电芯片测试 组后连保险测试 当然换 个USB供电芯片 保险一些!

网友:
USB供电芯片根本没上,飞线连的,断开飞线,插电源待机,问题依旧,还是那么热。。。。另外如果是USB供电芯片短路的话,照道理会启动供电保护自动断路,机器是开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机器能正常使用,开机,进系统,开机5小时测试,运行没任何问题,就是3V/5V芯片超级烫。

网友:
那会不会是供电芯片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供电芯片3V和5V电压输出正常啊,能正常开机,说明电流转换也没问题啊,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汗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吧  如果 QFN的 装芯片时候 要把地下用焊锡填上  就是散热用的。。

网友:
就是此芯片,烫的要死,奇怪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ldo 有短路吧

网友:
而且,3v/5v的芯片电压还正常,我汗了。

网友:
十分的不 错,谢谢

网友:
我有台,正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