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320 版号LA—5162P电流上到0.83不动

楼主(2014-04-14):
   如题:   芯片组:GM45+ ICH9 INTEL 独显
   测各个供电都有,平台复位也有,时钟也有 CPU复位也有,BIOS刷过 就是不跑马 电流到0.83不动 求各位出处主意 还查哪里?谢谢

网友:
是什么显卡呀

网友:
BIOS片选,内存SPD

网友:
爱保护 放个点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CPU不工作,内存不跑!!!

网友A:
不好整,只有换南桥、显卡试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这种板CPU背面不是有个大电容吗,换了试试

网友B:
看看内存条件 你都刷BIOS了都不行 声卡 网卡拆了试试  还不行换北桥 不过南桥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还不行换了EC

网友:
查查示波器 LPC_FRAME#  帧周期  如果有了 再查内存SMBUS  两条总线。。如果内存有波了 之后就是显卡发出EDID没。。如果没有EDID 查显卡 。。。。

网友C:
这机器直接上显卡呀    修过多台都这样      像不跑U     加焊显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直接上显卡呀    修过多台都这样      像不跑U     加焊显卡解决

很感谢大家 我爱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整,只有换南桥、显卡试

谢谢 加焊显卡后 跑吗亮了

网友:
加焊显卡后 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存条件 你都刷BIOS了都不行 声卡 网卡拆了试试  还不行换北桥 不过南桥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还不行换了E ...

加焊显卡后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加焊后使用不长

网友:
重点查,ECR LPC总线,触发一瞬看BIOS芯片第一脚有没有波型跳动

网友:
换CPU加焊显卡芯片和北桥芯片可定能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加焊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加焊显卡OK

也是戴尔的吗?

网友(2014-05-25):
郁闷 我的加焊不好用的啊

网友:
内存先不插看看电流多少,这个电流不是内存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