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14):
手上有台 b460e 开机瞬间掉电,测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cpu供电也有pg 手上没有示波器,只能测到微弱的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查3 5V芯片旁边的那两个电阻?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对51125旁边的那个小电阻,和一个小电容,看有没有变黑呀,我也修好过几台哦

网友C:
我之前也是修到的这个机子   掉电,结果是数据线腐蚀断了根,好像是显卡到CPU还是到桥的    忘记了。

网友:
修理要信心要细心,对照电路图!网上查有无通病!祝你好运

网友D:
刷一下南桥的BIOS

网友:
这也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3 5V芯片旁边的那两个电阻?

请问是那两个电阻 能说清楚点吗? 管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51125旁边的那个小电阻,和一个小电容,看有没有变黑呀,我也修好过几台哦

哪两个??  看不出来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南桥的BIOS

这款不是就一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修到的这个机子   掉电,结果是数据线腐蚀断了根,好像是显卡到CPU还是到桥的    忘记了。

我的没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这款电脑的BIOS问题碰到过几次

网友:
联想这机器很奇怪的

网友:
感觉好像是温控那儿的事,  但就是修不出来  换掉u42也不行

网友:
去掉cpu供电pg信号的上拉电阻  开机就不会掉电了  郁闷呢

网友:
麻烦楼主修好说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到过,不过我修了两台都是U45这个芯片的一个EN开启信号出了问题,就那那两个分压电阻R376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