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触发3 5v拉低

楼主(2014-04-14):
三星r458 触发上电电流到0.07然后到0.13那 就不上了  35v芯片发热,电压被拉低,供电芯片电感滤波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35v下面有点进水,但都没有腐蚀断线

补充内容 (2014-5-19 10:51):
待机线性5v和线性3v都正常,12v 也正常  就是开机后3、5v就被拉低  芯片发烫    把后级转换管子 3v  5v 1.5 都去掉还是不行   下面附上图纸希望 有人帮忙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A:
芯片换过没,或者后级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南桥下面那些小电容吧,三星的很多都是那边的问题哦

网友B:
R458 的 通病要处理啊  南桥塑料黑纸的小电容要换!不行的话 看待机时3V 5V 正常否?开机时测一下3V 5V 还是线性电压被别的地方拉低了!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也是,3 V5V 线性电压也被拉彽了,

网友:
没呢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过没,或者后级把电压拉低了

换过了,量了转换的管子都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58 的 通病要处理啊  南桥塑料黑纸的小电容要换!不行的话 看待机时3V 5V 正常否?开机时测一下3V 5V 还 ...

嗯,我查下 不过你说的那个硬盘下有电容爱坏的是r428那种  我的这款硬盘是查在主板旁边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啊

网友:
你好  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C:
把南桥后面 硬盘下面的那个小电容 先干掉  有问题了 阻值一般几十货100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南桥后面 硬盘下面的那个小电容 先干掉  有问题了 阻值一般几十货100欧姆左右

这个不是通病的那款哦

网友D:
3V  5V 点电容损坏了。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E:
三星 不是触发 才有3  5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 点电容损坏了。  仔细检查检查

你说的是滤波的吗?  可都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 不是触发 才有3  5 V

是啊 ,触发后电流升到0.7--0.13  3v5v 电压就出来了 ,但电压不够

网友:
搞好说一声

网友:
自己顶下    都放这么多天了

网友F:
查下升压电路,反馈电路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G:
量下35v正反向阻值,到0.13其它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下35v正反向阻值,到0.13其它电压出来没有

电感组织100多应该正常  其他没有芯片发烫电流才高的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F:
查下升压电路,反馈电路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

待机线性5v和线性3v都正常,12v 也正常  就是开机后3、5v就被拉低  芯片发烫    把后级转换管子 3v  5v 1.5 都去掉还是不行   下面附上图纸

网友:
下面图纸   希望 有人解答下

R458.Schematic Diagram.pdf

网友:
进水的应该是相对好修的,你测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特别是3v5v芯片那里,测下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满足不,测下BEST跟REF看看正常不;再就是拆掉芯片后看下焊盘有没有不正常或者断线的

网友:
断开后级试试。

网友:
认真查一下吧应该是后级电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