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Y470 电流0.8—1.1—1.2几不动了 板号LA—6881p

楼主(2014-04-14):
要查哪些信号?刷过BIOS 感觉没跑码 这电流再跳的话就差不多要亮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呀,我上次修过一个,加焊都没有用,换了个新显卡芯片就OK

网友:
电流都上去了,应该就差最后一个跳变,可能是没认到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内存的BOO 看有吗 ?
若有 的话 下一步是显卡!也可以拆掉显卡的供电试一下!祝你好运HM65 67 的 话 可以切换集显的哦!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显卡出现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