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30开机报七声警,不上内存,不上CPU 也报警,

楼主(2014-04-14):
DELL  N5030开机报七声警,不上内存,不上CPU 也报警  BIOS刷了,北桥换了,有没有那位大师修到过的啊,

网友:
带CPU 时 开机电流多大?

网友A:
戴尔的报警7声是显卡检测不过 8声是屏线

网友:
确定北桥本身是好的料吗,现在这个料要到原装的不易哦

网友B:
CHANG BIOS
IF NOT WORK CHANG S-B

网友:
7声报警是北乔

网友:
这个桥容易爆

网友:
看看北桥周边的小东西啊

网友:
遇到过几台都是开机报7声,都是修北桥好的,而且重植芯片的成功率也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NG BIOS
IF NOT WORK CHANG S-B

change bios
work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报警7声是显卡检测不过 8声是屏线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我没注意 都是先干北桥不行在看屏我都是凭感觉 如屏有问题的话我会先把CMOS电池放电开机就报CMOS电池的声音就说明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