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独显开机电流0.4通病

楼主(2014-04-14):
同行拿过来的一台进水DELL N4110机器。第一次拿过来是开机USB 小板上的 USB接口都不能使用,拆开看进水,换USB 3.0芯片后 OK.客户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告诉我机器现在开不到了。

  上电流表,到0.4。直接刷了个BIOS无果。翻找论坛说IMVP_PWRGD 连接到EC 的119脚容易出问题。订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查。最后查到SYS_PWROK信号。开机触发到0.4 ,用万用表点一下U25的4脚,电流嗖嗖的上去了,看电流是亮机了。再测试一遍果然还是一样。直接换掉U25 芯片。搞定。 翻到其他论坛,查到这是个通病。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u25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u25是什么器件??

网友:
U25是 sys_pwrgd

网友:
感谢分享,,,,,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经验,以后可以快速秒

网友:
U25是什么没说清楚

网友:
u25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记住了 为嘛不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今天刚好修到这台,之前是没待机,线断了,连接下可以触发了,但电流只到0.4,还没查呢,明天我看下

网友:
U25是干嘛的啊

网友:
这个机子好几个通病了 ,问题多

网友:
应该传图上来  好知道U25是干嘛的   不过这是通病的话  以后接到这样的直接秒杀 嘿嘿

网友:
修过不少这个问题的机器了,一般是喇叭把它挤得脱焊了

网友:
U25是啥么芯片楼主没说清楚

补充内容 (2014-11-14 22:19):
看了图纸是个与门

网友:
谢谢分享   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U25记住了

网友:
是不是出厂大部分主板焊跑偏的那个件啊?

网友:
u25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U25 是与门吗 楼主?

网友:
好经验 ,给力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楼主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多谢楼主 新人采纳啦

网友:
U25到底是干嘛的啊

网友:
多谢谢大家 好好的交流吧

网友:
U25 是主板上的哪部分

网友: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啊,主要产生或者控制什么信号

网友:
哪要换啊 直接加焊下不就行了 位置都偏成那样了 楼主 你也太不厚道了 这机器有没标号 怎么不拍个图片呢

网友(2014-07-05):
U25 一般是虚焊比较多

网友:
lz以后发帖 可以详细点

网友:
这不是你南桥起振电容老化吗?

网友:
幸好路过,不然又错失了一招

网友:
U25是什么啊 ,它是控制什么的 啊 ,没有说清楚啊 哎..........

网友(2014-11-15):
U25这个通病我们论坛早就有了好吧。

网友(2015-01-15):
其实是虚焊了

网友:
U25应该是没有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