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40J(K42JP)是win7,32位系统,风扇狂转,cpu温度高(误报)

楼主(2014-04-14):
华硕A40J(K42JP)是win7,32位系统,本子已经彻底清尘+更换硅脂,现在本子的问题和链接的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5440-1-1.html,都是风扇狂转,cpu误报高温(温度显示86°C,cpu高负荷也无变化,不会高温死机),其他硬件温度很正常,官网的bios版本201、207、210、301都刷过,依然不行(但有一次刷好了温度显示,风扇依旧狂转,再刷后,打回原形,并且各个版本都刷不回这个效果了)。
1、网上有说要刷“原厂的bios”,但这种bios是如何刷的?直接进入bios刷,却找不到原厂bios哦!这个说法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4126-1-1.html
2、维修网点也说不准是什么问题,笼统的说:可能主板有问题,但是本子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风扇狂转噪音大+cpu温度误报,而换主板觉得没必要!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刷 BIOS啊,这种问题都是BIOS的问题。你的用几分钟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BIOS 刷过了检查EC有没有外观问题,风扇是受温控芯片控制,温控芯片配合EC来控制,看看EC有没有引脚弯了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 BIOS啊,这种问题都是BIOS的问题。你的用几分钟会不会掉电啊

会掉电哦!官网的bios都刷过了,原厂的又刷不了…求指导!

网友:
正在找下来看一下谢谢

网友B:
刷原厂bios   备份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原厂bios   备份的不好用

应该怎样刷原厂bios?求指导!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主板吧 我这里有 便宜点给你

网友:
这机子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