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55M+主板跑码跑到55就立马掉电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4-04-14):
梅捷SY-A55M+主板跑码跑到55就立马掉电。拔掉内存就报警 不会掉电.各供电正常。bios刷过.内存换过也不行。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加焊芯片相信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是啊 有时候却似是这样的

网友:
显卡或北桥问题可能大一些

网友:
人家掉电 显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有可能桥虚焊。是不是单桥芯片组啊

网友:
51 52 55 56 39都是北桥问题

52:检测内存 一般都是北桥引起,一般先更换内存

60:检测 并口 串口 软件

85加载系统

不过你是单桥的板子, 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