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针引线的E531

楼主(2014-04-14):
品牌  ThinkPad 型号  E531
故障  待机偏高
上两天来了一台ThinkPad E531待机0.04 心想这好弄啊  大家都知道  拆机  但是这机器我是第一次拆 拆到键盘的时候怎么弄都弄不开 心想迅维力量大 查查吧  不查不知道   还真有  按照前辈的办法果然拆开了  拆开之后傻眼了 ]这水进的太厉害了  要不怎么短路呢  没办法用刀刮吧  刮了一会一量不短路了  这腐蚀的是CPU的主供电 没办法还得飞 飞好之后看板子的后面也有水 还腐蚀电阻 这怎么办呢  还是在论坛了搜了一下没有图纸   那先放一下吧   一抬头发现自己有一块E430的料板躺在那里 随之拿过来看了一下  CPU供电部分 还真的是一样的 哈哈  这下好了 有救了    把电阻补上  线飞上  进水腐蚀的处理干净 加电试一把吧     哈哈  亮了 随之就是一阵的喜悦 修电脑的都是这样 修好了心情就好了 都不好就很烦恼         这时我同事说你把EC的BIOS保存一下留着以后用 我一想也是 论坛里面也没有 保存一下吧 用RT809F的编程器 飞线 选型号 读取 校验  成功 哈哈  这里就是麻烦的开始了  为了确认一下保存的没有问题 又刷进去试试 能写入但是校验不成功 这下好了 妈的不加电了 头大了  本来修好的机器 烦人 心情立马不爽了   点燃一根烟 想了想不对啊  能读出来也能校验成功 怎么刷进去就不行呢   心想是不是EC 坏了  想到这里 干脆直接换个EC试试吧  三下两下换上EC 把编程器的线飞上 选型号 打开文件 写入 成功  校验又*脏话*失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个都这样 没理由啊   把线焊下来加电试试 还是不触发  这下头真的大了         突然想起E430的板子 看了看差不多的构造  心想把E430的BIOS 刷进去试试吧   又是一通的折腾  校验还是失败 但是这次有点惊喜 亮 心想这次真的是没有浪费时间  还是给点安慰      随之简单的安装一下让同事装起来  测试了半天 问问有问题吗  他说没什么问题 键盘不能用 我说键盘进水了 不能用正常 还有不充电 显示电源已插入 未充电  这  这 这  *脏话*还有问题 想了想原来是短路的机器 不充电 估计是充电芯片的原因 查了半天 芯片的供电  又找到 宝贵的E430的主板 发现充电芯片是一样的    吧充电芯片换上之后   还是不行 那好吧再仔细量量吧  发现所有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充电  那是怎么回事呢   想到是E430的程序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恩有可能试试吧  又换了一个EC 刷了一下保存下来的E531ec的程序 这次奇迹般的校验成功了   看来是上一个EC有问题 (这里我也想不明白 能刷进E430的为什么就不能刷进E531的呢望高人指点)
一测试 触发了  电流加到0.34 掉电了   等了一会有加电 电流有变化  亮了  在一测试也充电了  这下心里高兴了     放着两天没问题 通知客户 说明情况 修主板  键盘进水不能用  客户要求换键盘 拿来键盘一次测试妈的 一个键也不能用 这时怎么回事啊    妈的 妈的  服了这机器了     想了一下键盘是EC 直接控制的 心想是不是EC 没有焊好   拆开用镊子划没发现有虚焊的 了量一下键盘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啊 换了两个键盘都不能用 键盘的问题是排除了   心想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这时强加给自己一个想发就是冷静   冷静   点燃一根烟 想了下   键盘就直接受 EC的控制 没道理啊    有一想这个EC不会也是坏的吧  想到这里又换了一个  焊上编程器  选型号  写入  校验 成功了   在一测试 键盘好了   妈的什么EC啊    弄的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真是好事多磨啊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在这里上传E531的 ecBIOS E531 EC

网友:
楼主真是功夫深,妙手回春啊。毅力惊人,百折不挠。

网友:
楼主飞线刷BIOS怎么操作的,新手求指点

网友:
EC  程序 搞不来,,没有搞过

网友:
额,我只想说,楼主这神猫人品?换了这么多芯片都是坏的,嗯,旧料么?会不会这个EC存在什么缺陷,有什么通病呢?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EC ROM是在EC里面的还是在外面挂着一颗ROM芯片?

网友:
EC里面 必须要用专门的编程器刷写

网友:
楼主能否讲详细些,怎么刷的EC呢。一般的编程器 直接飞线到EC引脚不行么

网友:
普通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 供选择

网友:
坛子里有飞线刷的方法,去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要不是看BIOS好坏也就不知后事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