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通病 死机 蓝屏 重启

楼主(2014-04-14):
最开始时是用的时候鼠标就不动了 但是还没死机 关机再开就是没有规律的死机蓝屏   有时开电影一两个小时都没事但是人为的开机重启的反复几次就开始犯病了 刚要进系统就又自己重启了或蓝屏       桥 ec 显卡  bios 全搞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搞得头痛 都准备放弃了 在清理板子上的松香时发现 怎么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怎么缺5个没上  于是就找了5个330的电容按上 嘿嘿真就tmd好了 反复开关机一下午都没犯病      大家以后修这个本注意了 修之前最好把这5个电容给补上 省的走弯路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造成的?

网友:
被第一家修过了 价格太贵 客户不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谁做 的故障吧,要不就是那个厂里上班的小妹妹上班睡觉去了  忘记装了

网友:
有是滤波不良

网友:
。。。。。。这种人为的话头大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看下波形就简单了。。这种情况在华硕a42机器是也比较常见。。

网友:
宏基这款都是通病。。东芝也有很多。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  LZ没找到  那个5个电容我说过了 2个是集成显卡的电容没打   还有2个是CPU旁边的  那个也是CPU集成显卡这边的电容  只有1个是CPU供电的滤波用的!这个机器能正常使用多次都没事  有时候一会都不行!其实有这个机器的朋友可以看下图纸  那没打料的的5颗电容!

网友:
这样的事也有?这机子碰到的风扇坏多

网友:
这款没有NEC大电容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子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NEC大电容。四个330的就够了。

网友:
正好有这个机器在手,收的,一直没有搞好,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吗,直接换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  LZ没找到  那个5个电容我说过了 2个是集成显卡的电容没打   还有2个是CPU旁边的  那个也是CP ...

兄弟常州哪的。。我也在常州银河湾

网友:
谁给去掉了

网友:
就喜欢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常州哪的。。我也在常州银河湾

我在金坛不在常州!

网友:
偷工减料

网友:
这机子没有NEC大电容的

网友(2014-12-07):
今天来了台装几个电容OK了

网友:
能把实物图上了就更好

网友:
这个多电容没装 是不是用了NEC的电容啊

网友:
还好之前搞桥和显卡的时候没搞出新问题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4个330 就搞定

网友:
这个机子的根本原因是NEC大电容工作不良 ,而不是少装了电容引起的

网友:
这机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毛病,我都用过好几个这个问题了

网友:
NEC大电容坏的太多了,还在CPU座背面,你们都怎么取下来啊?

网友:
下次碰上这机器注意下,。。。。。。。。。。。

网友:
这个是NEC大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