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液晶电视主板的什么电路会使用24V这么高的电压啊?
[长虹(CHANGHONG)]
液晶电视主板的什么电路会使用24V这么高的电压啊?

网友(2014-04-14):
除了高压板,主板的什么电路也要使用24V这么高的电压啊?,为何改用12V就不能开机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同意楼主:
5.0
zhy123
24 改成 12 电压降低了一遍你想可以用吗,不烧你的元件就不错了。

网友(2014-06-08):
山西小余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4-14):
24v?你测的哪里啊

网友:
除了高压板,主板的音频电路也会用到24V。为何把用在音频电路的24V,改为16供电,就会无法开机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高压版的

网友:
是主板还是电源板?感觉说的不清不楚哦!

网友:
24高压供电用

网友:
你问的啥子意思哦!~

网友(2014-05-15):
音频功放电路改为16V应该可以的 需另置降压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