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除了高压板,液晶电视主板的什么电路会使用24V这么高的电压啊?

楼主(2014-04-14):
除了高压板,液晶电视主板的什么电路会使用24V这么高的电压啊? 为何改用12V就不能开机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电视用到24V可能用在音频部分

网友:
非常感谢二十八画生师傅指点。为什么把:用在电视音频部分的24V,改为16V供电,就会无法开机啊?望师傅们指点,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二十八画生师傅指点。为何把用在音频电路的24V,改为16V供电,就会无法开机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错了 ,24V跑到高压区的,12V去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