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无集显电压求助

楼主(2014-04-14):
遇到一台联想Y470  来的时候短路,换了主供电电路上的一个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是无集显电压。电流跳变3次左右,停在0.87不动。求大仙指导要什么条件才出这个电压。在论坛看了好多帖子,也测试过CPU的复位,南桥的复位,内存的复位都有,BIOS刷过,南桥不确定没换。

网友A:
这种电流,桥应该没问题,换个CPU试试。HM65的芯片组,要跑码后才出集显电压。

网友B:
刷个BIOS程序就好了。

网友C:
集显本来有些机器就没有,开机独显显示,集显没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流,桥应该没问题,换个CPU试试。HM65的芯片组,要跑码后才出集显电压。

恩 换过CPU 和内存  测试H-CPUPWRGD为1V, BUF_CPU_RST#为1.05V  ,PM_SYS_PWRGD_BUF为1.55V,  PLT_RST#为3.3 ,DDR3_DRAMRST#为1.55V.网卡拔了,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程序就好了。

在论坛下了4个BIOS刷过都一样,不过也不确定BIOS是不是好的  ,现在BIOS版本太多,很多都没写详细,也没有人确认回复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本来有些机器就没有,开机独显显示,集显没开的

我的机器版号是LA-6881P  REV1.0的    应该是有电压的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本来有些机器就没有,开机独显显示,集显没开的

一般机器都是默认开启集显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换过CPU 和内存  测试H-CPUPWRGD为1V, BUF_CPU_RST#为1.05V  ,PM_SYS_PWRGD_BUF为1.55V,  PLT_RST# ...

测量一下集显单元供电芯片以及周围元器件的工作条件。可能是元器件坏掉

网友:
少了电压不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桥坏了的几率比较打

网友E: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的PHC   5系列的是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就开启集显供电 6系统的是CPU跑码之后 重发一组SVID开启 参考月饼的帖子

网友F:
换桥试试,我的就是换桥好的

网友:
加焊下桥,,不行就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的PHC   5系列的是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就开启集显供电 6系统的是CPU跑码之后 重发一组SVID开 ...

HM65的  月饼的帖子看了又看 ,还是没有太明白要什么条件   呵呵 还有没有示波器,有些条件就不明白了
南桥换了全新的  BIOS刷了,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试试,我的就是换桥好的

我的上午换了还不行,哎

网友:
少的是集显的电压不掉电的

网友G: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B:
我传个给你!我在好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确定是好的。 Y470 LA-6881P EC BIOS

网友:
路过看看,赚个积分

mjnbalj23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传个给你!我在好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确定是好的。

谢谢,那个机器还是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

到最后都没修好,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哎,付出了没收获

网友:
65新时序 ,兄弟慢慢学习把   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回答下呀。。。

网友:
H6x 系列的CPU电压及集显电压,是通过SIV总线传递的,二合桥也可导至电压没有,BIOS也可导至同样的问题,不行就换一下二合一的桥

网友:
你们谁有 上电时序 分享一下

网友:
此机的集显供电上管易坏,参考下集显供电电路

网友(2014-05-15):
我的b470,也是一样没修好,也是集显没出来,我打波内存一点波都没有,证明内存没工作,电流跳三次到1.多安了,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网友:
修过几个 不出集显的,有个是神舟A460P,不出换了几次芯片好了,现在还有个华硕K53S(没图纸)也是不出集显电压,没资料找不到测试点,日哦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这还有快板一样故障 换版后留下的 电流也是跳变三次

网友:
bios 显卡桥换了吗

网友:
我有台联想E420的机器,也是集显不出来

网友:
没有集成显卡供电修不过内存哦 换内存插内存工作条件哦

网友(2014-11-16):
我上次修的是换CPU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