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 NC68GM V1.22 无CPU 供电

楼主(2014-04-14):
型号:NC68GM
故障:CPU不出电

检修过程:

一、示波器测,CPU电感无瞬间波形,测ISL6566 的37脚ENLL有3.4V时VCORE也无输出,加焊ISL6566 后,测ENLL却无电压,用2电阻直接接5V分压人为给电压给ENLL。CPU供电有1.1V左右正常了。但不跑码,想偷懒也不行了。

二、检测发现此电压由单桥直接输出,再测发现ATX 接座的PWROK 脚0.13V 接着检查发现PWROK只有0.13V,被接低了,所以不出ENLL电压,PWROK一路直接接单桥NF-G6100-430-N-A3  G2脚,拆开W83627THG 71脚上的电阻后,PWROK正常了,检查外围元件,和各种电压均正常,在用酒精擦拭W83627THG时看型号时 发现芯片表面有一点点烧焦痕迹。更换W83627THG后正常开机跑码。

这种板没有图纸只能在其他板的图纸上 东拼西凑 找图

之前也修过两块这种板,也是不出CPU电压,只要加焊ISL6566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PS:如有笔误请多多指正,老鸟请飘过。发贴不易  加分鼓励一下吧。

奉上这块板的BIOS

网友:
谢谢你的这个BIOS

网友:
劣质电源导致IO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I/O问题还是不好找出来的,紧抓时序修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