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待机正常。3,5V正常产生,触发待机变为0! 3.5V消失!

楼主(2014-04-14):
         IBM T60待机正常。3,5V正常产生,触发待机变为0!  3.5V消失!  以前听说是3V滤波电容不良导致!但是我没有直接更换!
        首先,用我的普源示波器DS1102E用单次触发测了3,5V电感后极的波形,很完美的一个上升沿!又发现5V用的滤波电容 是那种很容易出问题的黄色电容,就把它给换了,故障一样!把3V的黑色电容换了,故障解决!
   明显是3V滤波电容 有问题,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没有抓到问题呢?

网友:
3.3V 升压电容,查下

网友:
修过是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看看3  5V的后续电路有没有短路,比如3.3AUX和5VAUX  P3.3或者P5.0等等把他开机后拉低了

网友:
通病,3.3V电感附近的电容换了

网友:
电容短路还好

网友:
不是所以问题都可以用(神器)抓的

网友:
刷个BIOS,谢谢你们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