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和G555的进

楼主(2014-04-14):
不知道是不是G系列的通病,本人经验型,线路研究中。
G455和G555开机过LOGE后重启,抱着侥幸心里刷BIOS,成功。
G455修好2个,G555修好一个,希望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少走弯路,试下。
附上G455的BIOS。 联想 G455AMD

网友:
我手上也有着一台,正在找BIOB呢,呵呵

网友:
这机子北桥问题出的多吧

网友:
嗯 至今没修到过这种机一般想到干桥的比较多 下次会借鉴大哥你的想法

网友:
路过,也来刷下BIOS看看了,触发到1.36A左右没有跳变了,

网友:
前几天接到G455过LOGO后反复的自动重启, bios刷了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加焊北桥解决问题了

网友:
终于找到这个 BIOS了   之前刷了个别的型号的  BIOS 。。可以 正常金系统 就是关不了机  。

网友:
电流上到1.6A不亮机 刷bios试试

网友:
支持的加分哦,在把G555的BIOS附上 G555

网友:
我手上也有着一台,正在找BIOB呢,呵呵..

网友:
我也 有一台上电不显示的。。明天刷个BIOS看看

网友:
G455基本上就是北桥坏的最多吧,还有USB接口短路什么的,要么就是烧一大片,基本上修不好

网友:
我有一台有时能显示   有时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实是BIOS问题,谢谢楼主分想,我开始也想到是BIOS,但我看到网上说好多把BIOS刷了不行换南桥好,我把南桥焊了一下还是一样, 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2014-05-16):
第一个BIOS是G455GX集显吗.

网友:
g455的这个到底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知道的说下,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是过LOGO卡死

网友(2014-06-28):
同问 这个个是独显还是集显咯

网友:
感觉分享~对以后的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g455都知道北桥坏的多,这问题还少见呢

网友(2014-07-29):
有台G555  开机不显示   电流1.6A左右      我加焊桥就可以   用不了几天  又出问题啦

网友:
就是 这机器有集显和独显

网友:
楼主好人,收藏备用

网友:
这是AMD独立显卡的,像这种情况可以试试验BIOS,但没待机就不用试BIOS了

网友:
amd的就是北桥易坏,楼主说的也是一种情况!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太棒了,我的机器刷BIOS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