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进水 无待机

楼主(2014-04-15):
客户说进水一天了 今天才拿过来修  说实在说到进水 我还在真的觉得有点难修怕里面腐蚀地方多  而且里面臭臭的 我觉得很涨 不废话了  进入主题  摘机一看是有些腐蚀了 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在用风枪吹了 一片   个路电感和主供电对地 没有短路 上电吧··· 可调电源0.003很小  测量没有3v5v待机  查看了 待机芯片PU11 VIN VLDO  REF都有 了  唯独EN没有电压出来  那就看EN哪里开启的吧  找到了 他是有线性5v-AL经过一个电阻PR225分压过来的 经过测量得出PR225一头有5v 令一头只有0.57V   不对了 在看电阻接SYS_SHDN#这个信号来自温控  心里想肯定是进水腐蚀把串联的热敏电阻给弄掉了 所有拉低了这个电压  之前有过这样的实例  不管了 那就开始找吧  找了点位图 一个一个的找 真的发现了 PR98热敏电阻掉了 呵呵  我找了料版 他们的热敏电阻都很小和这几部一样 干脆就那一个0欧电阻代换  呵呵待机开始有了 可以出发到0.089 在测内存供电没有出来   看了内存主供电上官没有电压 原来PF8烧了 在测总线供电一样保险PF3也是烧了 怪事这版做的很好 有保护就烧保险 我觉得值得点赞  这些电压都出来了 上U吧  触发呵呵 电流飞快的上到1.3 1.4  1.5 1.3  1.2 。 1.1 不动了CPURST#都出来了 就是不显示  哎呀 下班了 明天在看看 吧

网友:
另加图纸和点位图  和上电时序

[广达]_联想E40整机电路原理分析(英特尔集显).pdf

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