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蓝屏问题,就差换板

楼主(2014-04-15):
电脑是亲戚的。。。练手的活,
故障描述:
看视频最会蓝屏 一般是半个小时左右,不看视频有时候也会蓝屏
在其他地方搞过,换过散热器,做过多次系统,均无效果,告知
只能换板 600大洋,然后就拿我这来了
到店测试:
昨天比较忙就开着这台看电视,开了一天都蛮好想和亲戚说没问题了,立马就出来了,
看蓝屏信息是GPU过载,温度过高,保护停机之类。。。后来拆下散热器去掉原来的已经
结巴的硅脂重新压好上好,弄完比较晚了 睡觉
今天测试直奔主题,鲁大娘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从33度飙到40度,风扇狂奔,关键点来了
到了45度以上风扇反而慢慢的降速了,降到基本听不到声音,到55度左右然后~~卡住蓝了。。
bios刷到官网最新的216版本,号称已经修复了GPU温度过高 风扇仍未全速运行,可这现实
明显没有修复啊

想让各位维友提点一下,因为这款鸟机鸟症状最多,,,

网友:
请问换过cpu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这个会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A:
这款机子cpu我换过三台了。就是蓝屏,给cpu加负载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cpu我换过三台了。就是蓝屏,给cpu加负载就蓝屏

可是为什么风扇在45度之后就减速了呢。。。

网友:
不行风扇改常转试试排除温度过高故障。

网友A:
这个不影响,有的机子45度不算高,根本达不到最高速度,45度在笔记本里算很低了

网友B:
修好了么 修好了 说一下 我也有一个

网友(点评):
楼上的兄弟说CPU问题,我手头没有,呵呵不然就可以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有的机子45度不算高,根本达不到最高速度,45度在笔记本里算很低了

是的 我也好奇,一般本子工作在45度-50度,但是这台是40度开始狂转,但是到了45度又降速了,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是华硕变态的设置?

网友A:
k42本来就这样,你先换了cpu试试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本来就这样,你先换了cpu试试

多谢兄弟指点 去借个CPU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么 修好了 说一下 我也有一个

呵呵  赶紧找一个 !你换好了 我也去换

网友:
换个CPU 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不错我也遇见好几台了 蓝屏换U OK  而且U是INTEL的

网友:
换CPU试试啊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把总线供电那几个MOS管换成帖片的那种

网友:
回馈:
确实如坛友所说 是CPU问题 换了就OK了。。。有这样的问题的兄弟可以换U测试

网友:
这是显卡驱动问题。碰到好几个了。选 尾号为014的那个驱动装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风扇改直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