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大家见过:什么品牌液晶显示器的高压背光电路,是采用24供电的?

楼主(2014-04-15):
望师傅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很多大电视机都是使用24v给高压板,像TCL电视IPL42AL这个高压板是采用24v+380v给高压板供电。

网友:
戴尔20寸的液晶显示器就是24V供给高压板的。

网友:
电视一般都是24v把

网友(2014-05-15):
不是特殊机器 都是24V

网友:
我修的大部分液晶电视,高压板都是24V供电的。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 高压板子供电一般都是24V供电的 显示器的是12V 其他的还没见过了

网友:
一般来说,液晶电视 24V居多,液晶显示器12V居多,专业的液晶显示器 或者工业 用的 特殊液晶,也有24V的,24V的效率高比12V,液晶为什么用12V是因为驱动板5V 好降压,我修过饲料厂的液晶就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