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索尼

楼主(2014-04-15):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SVE14AA12T笔记本  开始客户说你进系统掉电 然后装系统测试。确实是这样。。然后发现 如果不装显卡驱动  就正常。。装了显卡驱动 进系统风扇狂转 然后半分钟 就掉电。。。 奇怪的是 这个你一旦把独立显卡给禁用 他集显驱动就没了。。。 然后刷了一个BIOS  故障依旧。。。现在 没思路了  哪位遇到过的 ?  是显卡坏了吗、  还是南桥 ?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 显卡驱动试试,  不行的话 。一般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可能要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或者你可以先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可不可以或者看能不能拆掉显卡的晶振   屏蔽独显

网友:
先焊下吧  不行的话换个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教人怎么屏蔽显卡。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  ,要不就没干的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你在论坛下个bios试试,不行换个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显卡了,之后在考虑换不换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呗,可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