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掉电

楼主(2014-04-15):
华硕F8S掉电 今天接修 一台华硕F8S 开机正常 开机后 不定时关机 一般开机10分左右都正常 突然 电流1.6A左右黑屏 硬盘灯也不亮 在维持30秒左右 掉电关机 要是马上开机也能开 和快就关机 求助
不定时关机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2014-11-26):
有修好的不,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清洗供电芯片周边的电路应该可以了,以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