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不触发

楼主(2014-04-15):
联想G460 不触发,拆机后就好了,装上后也正常,怎么开也正常,放个一天两天的,又开不了机,拆机又好了,量了开不了机时,开关键的电压有17V了,正常是3.3V的电压,请问谁知道怎么回事,哪里串过去的电压

网友A:
晕,兄弟仁宝开关就是18V左右。。。你要是把他修成3.3,这班子就费了。。。

网友:
待机正常吗? 可以参考下 这个帖子也是 联想仁宝代工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152-1-1.html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
这样说的笼统,估计没人回答的上来

网友:
待机先查吧,。。

网友:
不开机情况下查待机工作条件  EC供电 时钟复位 EC 有没有读BIOS RTC电路RTCRST SRTCRST大概这些差不多了LID ACIN 我能说的也就这些了自个查吧

网友:
不开机应该是在电路里面算好修的了吧兄弟 慢慢查吧  现在难修的就是CPU供电

网友:
不行的时候查查条件呀

网友:
查查32.786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兄弟仁宝开关就是18V左右。。。你要是把他修成3.3,这班子就费了。。。

仁宝的开关还真是3.3V不是18V

网友:
既然拆开能好那可能是金属壳压倒什么东西了   仔细看一下  亦或者你拆机的时候吧coms电池拔了他就量了呢

网友:
开关 有19V的呀 !仔细看看 电路图 刷下BIOS

网友:
17伏电压正常啊

网友:
我也一块G460板子 还在维修中

网友:
机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17v 正常的

网友:
待机,开关有没跳变,EC有没收到

网友:
仔细查查,细心点

网友:
有可能EC虚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07-14):
我的也是这样,开机jp3开机针是17v,时开时不开,能开机开机针是3.3v!

网友:
差点路啊 发送端

网友:
修过一个ACER的,一样,拆机一会又可以用,换IO好了

网友:
EC BIOS坏的多

网友:
EC空焊的可能性大。这板通病就是EC空焊的

网友:
这板通病就是EC空焊的